[求助] virtuoso中仿真得到的OP1dB为啥不一样

楼主(2023-04-24):
在进行射频功率放大器,使用virtuoso中hb仿真。选择1dB压缩点
按Output Power得到的P1dB=22.8dBm

按Power Gain得到的OP1dB=18.8dBm

两个结果有着3dB左右的差别,想问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
第二张图的红线是power gain? 要再加上输入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