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转SMIC遇到DRC问题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2023-04-24):
如果有朋友可以解决,或者看不清可以问我细节,麻烦各位大神了

公司截图没法发,只能拍屏幕了

公司截图没法发,只能拍屏幕了

网友A:
友情提示:可以把图片转向后重新上传,图片是倒着的想要仔细查看需要下载并打开才能转向。第二办法,把error信息用文字贴上来。

网友:
如果是block 忽略,如果是top芯片 四角不允许放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可以把图片转向后重新上传,图片是倒着的想要仔细查看需要下载并打开才能转向。第二办法,把erro ...

感谢回复!问题大概就是这个DRC是适用于芯片级的layout,但我现在只是在验证一个不大的cell。看英文描述说是需要修改什么设置,我是第一次弄SMIC相关的工艺,不太懂这些,请问可不可以解惑

网友B:
看楼主描述是验证IP,报错是TOP级的,在rule的设置中有设置full chip还是IP的,如果是IP,就把full chip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描述是验证IP,报错是TOP级的,在rule的设置中有设置full chip还是IP的,如果是IP,就把full chip关 ...

请问验证时在哪可以找到这个full chip的开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验证时在哪可以找到这个full chip的开关呢

drc rule前边的选项开关 查看下

网友(2024-06-26):
您好,最近我也在学习smic的drc,遇到了AA_19_R_DFM2这类drc,显示的是cell内部的NW和N+AA的space问题,请问这个smic库里是有哪些cell需要禁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