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metal change和metal fuse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04-24):
请问各位大佬们,metal change和metal fuse的区别是什么,没搞明白

网友A:
metal change 要做新的mask  ;metal fuse 不需要

网友B:
metal change是改变电路,但是这个改动只涉及改变电路中器件的连接关系,体现到版图上就是改变金属层连线;metal fuse是指电路中的一个器件,是金属做的保险丝,可以被熔断。两个词是不相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tal change 要做新的mask  ;metal fuse 不需要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tal change是改变电路,但是这个改动只涉及改变电路中器件的连接关系,体现到版图上就是改变金属层连线; ...

非常感谢,那请问metal fuse是不可逆的对吗,熔断了不可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请问metal fuse是不可逆的对吗,熔断了不可恢复?

你自己先思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请问metal fuse是不可逆的对吗,熔断了不可恢复?

metal fuse设计的目的就是让它可熔断,且熔断后要不可恢复,常用来做trimming。要是熔断后又恢复了,那就是可靠性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tal fuse设计的目的就是让它可熔断,且熔断后要不可恢复,常用来做trimming。要是熔断后又恢复了,那就 ...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