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获取IP pin shapes问题

楼主(2023-04-24):
如题,用dbget 去获取ip的pin shapes时无法获取到,但是gui 界面是正常的,请问大佬是我获取的方式不对吗?

网友:
Try:
get_db [get_pins your_macro_pin] .base_pin.physical_pins.layer_shapes.shapes.rect

网友A:
楼上大佬用stylus common UI,这是大趋势,抓取的确方便。
如果楼主习惯legacy UI的话,抓pinshape需要坐标转化:
1)获取<0,0> LEF视角的localPt
2)通过inst指针(基于location+orientation,做平移和旋转),dbTransform将localPt转化为globalPt

脚本举例:
set pin_name xxx/x
set local_rect [dbGet [dbGet -p top.insts.instTerms.name $pin].cellTerm.pins.allShapes.shapes.rect]
set inst_pt [dbGet -p top.insts.name xxx]
set global_rect [dbTransform -localPt $local_rect -inst $inst_p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大佬用stylus common UI,这是大趋势,抓取的确方便。
如果楼主习惯legacy UI的话,抓pinshape需要坐标 ...

兄弟你才是牛人啊!dbTcl玩得太溜了,佩服。

我实际上是在legacy UI下用get_db,Innovus 19.x以上版本支持在legacy UI下跑get_db,18.x可能也行,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大佬用stylus common UI,这是大趋势,抓取的确方便。
如果楼主习惯legacy UI的话,抓pinshape需要坐标 ...

谢谢大佬解惑,目前是这么处理的,不过rect 矩形属性变了,因为变成不规则的形状所以改为用poly的属性来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