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18bit SAR ADC 采样的精度上不去

楼主(2023-04-24):
由于量化噪声限制,单位电容做的比较大,1.63pF,最大电容80个单位,为满足建立时间,因此大电容的地方开关尺寸比较大,开始想的是开关尺寸太大,导致寄生电容太大,但是后面换了小电容就20fF,开关小尺寸,发现采样精度也只有14bit,提升不是很明显,用理想开关的话,就能采到16.5bit去,想问下大佬们,会有哪些原因让采样精度上不去,还是SAR采样的极限就这么多了

楼主:
由于采样精度限制,最后出来的ENOB也就是12.8bit,不过很神奇的时,在用小电容时,采出来14bit,但是最后DAC出来的结果有16bit

网友A:
你这个DFT设置有问题吧,没给signal bin没给peak。如果是大佬有自己的理解当我没说。如果是新手的话用help看一下频谱各个参数的意思。

网友B:
用的啥工艺,20fF的mismatch是多少呢,还有就是一般开关的寄生电容也就是fF级别。
光看tran速度是够的啊,18bit速度是多少呢,一般sar什么都不加也就做到12位

网友:
增加采样时间有帮助嘛

网友C:
可以尝试减小开关管尺寸,增加采样时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减小开关管尺寸,增加采样时间看看

我试过,尺寸减小了,建立时间不够,采样时间128个点,应该是够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啥工艺,20fF的mismatch是多少呢,还有就是一般开关的寄生电容也就是fF级别。
光看tran速度是够的啊,1 ...

tran仿真应该是不考虑mismatch的,寄生会考虑,之前我认为是开关尺寸太大,导致寄生太大,后面发现其实影响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DFT设置有问题吧,没给signal bin没给peak。如果是大佬有自己的理解当我没说。如果是新手的话用help ...

这个signal bin应该不用管,只有一根信号,它应该会自己计算,那个peak我就不太知道了,但是应该是不用设置,看师兄仿真也不管这个,只需要设置采样时间和采样点数

楼主:
大佬们,谢谢回答,我刚刚把采样电路拎出来,看发现是没有跑高精度的问题,为了省时间就跑的中等精度,现在有16位的采样精度,17的ENOB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尺寸减小了,建立时间不够,采样时间128个点,应该是够得

我说的采样时间就说的是你的采样的宽度,既然你建立时间不够,那就是你现在的架构已经到极限了,可以换种架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们,谢谢回答,我刚刚把采样电路拎出来,看发现是没有跑高精度的问题,为了省时间就跑的中等精度,现在 ...

请问为什么采样精度只有16bit的情况下,ENOB能有17bit呢

网友:
请问是用了栅压自举开关了吗?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采样保持电路已经到极限了->开关电阻的非线性已经大于0.5LSB了;或者关闭开关引起的电荷变化已经大于0.5LSB的要求了;
这是不是就是sar的极限,继续增加精度需要用不带采样的ADC,比如sdm,它的输入级是没有采样的?

网友:
请问下你楼主用的开关尺寸大概有多大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