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们教教,多出来这点M1金属怎么删掉呀

楼主(2023-04-24):
先是提示左下那里的M1靠太近了,我把上面那层移上去了一点又提示左边那里距离太近了,该怎么办呀

另外问下大佬们,版图该从哪里开始学呢?处于迷茫状态中

网友A:
没有人带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带你吗?

我老师很忙,我不太敢一直问她,怕被骂

网友:
查drc啊,最小距离是多少,m1往上一点不就行了吗

网友:
给你的M1打个弯

网友B:
cont到diff  最小间距  m1在往上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t到diff  最小间距  m1在往上移

谢谢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老师很忙,我不太敢一直问她,怕被骂

问啊,你不问老师觉得你都会,你问了被骂了老师知道你不懂你在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