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SAR ADC的学习路径

楼主(2023-04-24):
小弟刚刚确定了研究方向是SAR ADC。

  听老师说好发论文,但是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想求助于大佬,怎么开始从基本的学起走,到达能看论文,复现论文的程度。

网友A:
现在课程比较多,经济有限就先看看论文,找一版电路自己仿真一下,总体模块就是采样电路、比较器、CDAC、同步/异步逻辑等,需要学习的内容就是仿真完成后能知道为什么采样电路有的需要使用栅压自举结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动态比较器前有的需要加预放大器、加与不加分别会导致什么,动态比较器和预放大器的offset和噪声怎么跑;同步与异步优缺点,CDAC单位电容选取从哪些方面考虑,开关切换策略有哪些,需要会计算开关切换的时候能量。如果需要发论文大概率是需要你设计一个校准算法,这个可能需要你多看看paper,用matlab复现一下(我目前也没做过校准算法)。当然学习这个学习最多的方法就是自己跑完仿真以后搭一个最基础的,自己慢慢debug。

网友:
论文还是找长文,短的学不到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课程比较多,经济有限就先看看论文,找一版电路自己仿真一下,总体模块就是采样电路、比较器、CDAC、同 ...

大佬,我有以下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1、通过我这几天看的相关的SAR ADC论文(在ISSCC上找的),我发现根本想不出来这种架构。我能看看知网上面的普通论文嘛?
2、大佬所指的仿真是在candence这种EDA软件上面仿真还是用matlab中的simulink仿真?我看好像这两种都有??发论文更偏向matlab?
3、有没有相关的学习资源。比如matlab实现ADC的资源?

我感觉最多的问题就是自己对各个模块不熟悉,为什么会这样,这样该如何解决。大佬也给出了解决方案,就是自己找一个仿真跑跑。但是这个有没有一些些仿真教程?教人如何使用,比如搭建一个最基础的SAR ADC?我在论文上都没有看到,自己搜索的讲的太模棱两可了(可能是我没有找对位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课程比较多,经济有限就先看看论文,找一版电路自己仿真一下,总体模块就是采样电路、比较器、CDAC、同 ...

谢谢大神的指导

网友(2023-07-05):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有以下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1、通过我这几天看的相关的SAR ADC论文(在ISSCC上找的),我发现根 ...

1.当然可以啊,你只是学习基础的 sar adc 结构自然越简单越好
2.实际电路肯定是用cadence仿真
3.matlab实现adc的资源 李福乐的资源论坛里就有。

网友(2024-07-16):
引用 网友A:
现在课程比较多,经济有限就先看看论文,找一版电路自己仿真一下,总体模块就是采样电路、比较器、CDAC、同 ...

学到了!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