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充放电匹配

楼主(2023-04-24):
电荷泵充放电电流的匹配性在cadence里面怎么仿?

楼主:
可以说下具体操作嘛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下具体操作嘛 谢谢!

”插眼“的意思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评论一下,到时候回来看,哈哈哈

网友A(2023-07-22):
静态电流匹配:关掉PFD,给UP,DOWN激励,使其单独工作在充电或者放电状态,改变输出电压对冲放电流进行扫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匹配:关掉PFD,给UP,DOWN激励,使其单独工作在充电或者放电状态,改变输出电压对冲放电流进行扫 ...

应该直接UP/DN都给1。然后看P和N的电流就可以了吧。不用单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