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求助

楼主(2023-04-24):
佬们,电流模带隙基准电路 设计图上电阻的电压是300多mv,仿真的时候是800mv是咋回事呢

网友A:
你不会默认温度给的125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默认温度给的125度吧。。。。。

就是27℃

网友:
那要么是软件问题,要么就有可能是启动电路的状态不对,导致仿真器的初始态不正确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2023-06-02):
启动电路问题,存在多个稳定点,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