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分析一下下图中M11的作用

楼主(2023-04-25):
下图是路延教授在2014ISSCC的文章,有些问题看不懂,请教一下大家,

1, 在分析loop1 的稳定性时,感觉M11有比较大的增益,从而造成稳定性问题,而且M11没有tail current,可能更加不好控制,
随之而来的loop1的稳定性分析进行不小去了。
2,如果看从Va->Vd-> Vg, 其中 M8到M9, M9 到 M11,好像都是有增益的,我仿真的结果看到增益高达50dB,从而震荡了,

谢谢,

网友A:
感觉M11没有给大环路贡献增益吧?
感觉只是类似super source follower那样降低VG处的阻抗的;

网友B:
王亿 何乐年的《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这本书的3.1.2章节有类似结构的推到。
这个电路对过放抑制应该可做的挺好,对过冲感觉没有特别处理,楼主这个论文可否分享下

网友:
有people在项目中成功使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王亿 何乐年的《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这本书的3.1.2章节有类似结构的推到。
这个电路对过放抑制应该可做 ...

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M11没有给大环路贡献增益吧?
感觉只是类似super source follower那样降低VG处的阻抗的; ...

仿真的时候,看到 M11的栅极抖动比较厉害,M11的瞬态电流在3mA ~ 0之间来回震荡,
所以不太清楚M11的功能,
看起来确实减小了 VG处的阻抗,从而推高了Vg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的时候,看到 M11的栅极抖动比较厉害,M11的瞬态电流在3mA ~ 0之间来回震荡,
所以不太清楚M11的功能 ...

应该就是SSF结构,进一步降低VG点的输出阻抗,加快loop1速度,但因为M11确实是不受控的,宽长比不能选大,振荡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M11没有给大环路贡献增益吧?
感觉只是类似super source follower那样降低VG处的阻抗的; ...

同意这个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SSF结构,进一步降低VG点的输出阻抗,加快loop1速度,但因为M11确实是不受控的,宽长比不能选大 ...

谢谢,从Loop1看来,只有 M8,以及 Mpass有增益的,

不过这两级的增益大约40dB,
和 paper上面说的20db差别还挺大,是不是我分析的不对,

网友D:
澳门大学的 路延教授 直接去问他。

网友:
应该是用来形成反馈进一步降低vg节点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澳门大学的 路延教授 直接去问他。

行,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2025-02-26):
楼主现在是大佬级别了么可以带带我这新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