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门控时钟的FPGA验证问题?

楼主(2023-04-25):
芯片设计从低功耗考虑,设计了100多个门控时钟,如果试验xilinx的FPGA去验证的话,如果试验FPGA的原语BUFGCE来对时钟进行门控的话,BUFGCE个数不够,该如何处理 ?

网友:
可考虑使用synplify综合,synplify可以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进行门控时钟转换,将门控的使能控制转化到FPGA中寄存器的时钟使能上,不需要占用BUFG资源。

网友:
vivado也有门控时钟转换功能

网友:
1)问当时设计这些gate clk的人,能不能直接bypass,这是最佳方案;
2)synplify综合成edf再放到vivado里进PR,synplify的门控转换相对vivado要好一些

网友:
这都是经验,学习到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另外,如果降频到10Mhz以下的话,使用
assign clk_out = en ? clk_in : 1'b0;

使用这种控制信号的verilog语句直接  将将ASIC的门控时钟转换到fpga上,在时钟频率比较低的情况下,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另外,如果降频到10Mhz以下的话,使用
assign clk_out = en ? clk_in : 1'b0;

如果使用synplify的话,工具对icg实现代码是有一定要求的,具体请看synpllify的user guide,上面有推荐的写法。你这个写法应该是不行的。对于时钟频率,门控时钟转换好像没有限制,慢的快的都行。

网友(2023-09-01):
能否用使能控制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另外,如果降频到10Mhz以下的话,使用
assign clk_out = en ? clk_in : 1'b0;

我按照你这种方式在xilinx FPGA上面实验了,会把lut的时钟约束不到位,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啊,不知道其他人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