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os扫描器件,但仅有几个参数

楼主(2023-04-25):
只有这5个参数,记得之前是有很多的,请问一下怎么把其他参数,比如gds、cgs、ft也显示出来?

网友A:
先跑一遍dc,再用OS选这个管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跑一遍dc,再用OS选这个管子看看

跑完dc也是只有这五个

网友:
同问,这个要怎么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