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基准PSRR问题

楼主(2023-04-25):
带隙基准的这个增加PSRR的结构,加上去之后PSRR反而下降了,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个结构其实就是加了一级放大,通过增大环路增益的方式,改善PSRR,先关注下工作点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其实就是加了一级放大,通过增大环路增益的方式,改善PSRR,先关注下工作点正确不 ...

我测试了一下环路增益,发现有80dB,PSRR应该也是在80dB附近吧,可是实际只有58dB,为什么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环路增益和PSRR的相关没有那么绝对,与管子的工作状态也有关,环路增益虽然抑制了扰动,但管子工作状态在亚阈值区仍然可以得到较大的增益,但亚阈值区的管子的PSRR性能却不好

网友(2023-06-09):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环路增益和PSRR的相关没有那么绝对,与管子的工作状态也有关,环路增益虽然抑制了扰动,但管子工 ...

哥,为什么亚阈值管子psrr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