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SAR ADC中VCM共膜电压如何产生的?

楼主(2023-04-25):
一些12位带校准的ADC在转换和校准过程中都用到了VCM,很多文献也都有VCM参与转换的结构,但是这个VCM怎么来的。我个人推测是由运放产生的,但是驱动这么大的电容是不是要外挂电容啊?

网友:
我推测是由buffer挂载大电容来的吧

网友:
可以自己推一下,共模本身的建立误差会被抑制的;
对于精度要求一般的情况,保证差模建立好,共模建立挫一点问题也不大;

网友:
要求不高的场合就直接用电阻分压产生即可(也需要配合一定的电容);要求高那就是buffer+片外大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