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输出摆幅受限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4-25):
运放主要电路如上图
放在实际电路中使用时发现输出波形如下,本来应该是类似正弦波的形状。

于是单独查看了运放的阶跃特性,测试电路如下,因为是积分器配置所以反馈接成电容反馈

发现输出波形如下,而如果反馈用大电阻,就有更明显的现象是反向输出无法下降到0,正向输出正常上升到5v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问题出在哪?是共模没有稳定住吗?

网友A:
你这是全差分运放。共模反馈输入不支持全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全差分运放。共模反馈输入不支持全摆幅。

我没能理解您的意思,能详细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