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新人有什么推荐的设计项目做做呢?

楼主(2023-04-25):
如题,有什么好的项目,或者开源的项目推荐呢?

网友A:
论坛里risc-v的开源有很多讨论,可以先学习实现一个最简单的(2级或者3级pipeline),然后优化成5级pipeline,然后再考虑加入I/D cache。然后再建一个SoC的platform(考虑采用AMBA的总线),加外设(UART、SPI,I2C, I2S, PWM, CAN,LIN,timer,RTC,FS USB, SD/SDIO, MIPI, PCIe,SDRAM/DDR,etc)。
哈哈,估计光risc-v完成,你就成为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risc-v的开源有很多讨论,可以先学习实现一个最简单的(2级或者3级pipeline),然后优化成5级pipelin ...

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