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的congestions问题

楼主(2023-04-25):
如图所示,有一部分的standard cell在经过CTS后,总是聚在一起导致Congestion很大(CTS仅做了double space double width等基本设置),从而无法route成功(有四五百的drc),请问如何选中这些相关联的standard cell ,然后降低他们的密度,从而能够布线成功呢?

网友:
可以设置cell pading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A:
看着明显 不是density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明显 不是density 问题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
place完的density不是这样吗,place应该就能看到congestion问题把,还是说cts这里加了一堆时钟上的cell?还是说cts后tree的问题导致这里timing难收cell就全聚集在这里了?
按照楼上所说,place再加个cell padding或者local max density的控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ace完的density不是这样吗,place应该就能看到congestion问题把,还是说cts这里加了一堆时钟上的cell?还 ...

“还是说cts这里加了一堆时钟上的cell?还是说cts后tree的问题导致这里timing难收cell就全聚集在这里了?”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cts这里加了一堆时钟上的cell?还是说cts后tree的问题导致这里timing难收cell就全聚集在这里了? ...

congestionEffort设高点(icc里应该有类似的option可以设)
顺便给这些ck的cell设点cell padding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cts这里加了一堆时钟上的cell?还是说cts后tree的问题导致这里timing难收cell就全聚集在这里了? ...

icc我不熟,应该可以在cts阶段设一些congestionEffort的option;
这里加了这么多ck的cell感觉也有点不合理,这个规模看着不大, 感觉不需要这么多ck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ace完的density不是这样吗,place应该就能看到congestion问题把,还是说cts这里加了一堆时钟上的cell?还 ...

查了一下其他帖子,似乎使用set keepout margin也可以。

那么用什么命令可以选中这些密集的cells,然后给他们设置间距呢,本人小白,请前辈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