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断或者异常到底要不要请除StoreBuffer

楼主(2023-04-25):
按道理,Store指令的的数据到了storeBuffer就应该是已经retire的状态,此时发生中断或异常,还要不要清楚StoreBuffer?

网友:
我觉得不清空吧,如果如你所说“Store指令的的数据到了storeBuffer就应该是已经retire的状态“,那么里面的数据是中断异常指令发生之前的store指令存下的,所以说肯定不能清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