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电路问题

楼主(2023-04-25):
来自何乐年277页的案例,M7和M9作为偏置电路,这应该是一种自偏置,应该还要加上启动电路才能工作,那请问,如何保证运放的几个管子都工作在包饱和区呢?

网友A:
运放尾电流源和小环路第二级的电流都是可以算的(ΔVbe/R),在你设计尺寸时可以做参考电流,Vbe可以做运放的输入参考,这样就可以保证运放各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了。

网友B:
器件工作在饱和区需要满足的条件:Vgs>Vth且Vds>Vgs-vth;

网友:
当电阻阻值确定后,Q1和Q2的Vbe之差 在电阻R1上产生一个压差,然后通过电阻产生电流,再经过M5镜像到其他支路,用电流镜来提供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尾电流源和小环路第二级的电流都是可以算的(ΔVbe/R),在你设计尺寸时可以做参考电流,Vbe可以做运放 ...

好的,多谢

网友C:
这电路看着好像很难工作,中间那个NMOS输入对的运放工作起码需要vgs+vds,钳位的电压是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基本上就是0.7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看着好像很难工作,中间那个NMOS输入对的运放工作起码需要vgs+vds,钳位的电压是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

输入对管是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器件工作在饱和区需要满足的条件:Vgs>Vth且Vds>Vgs-vth;

听君一席话,真是一句话

网友:
未必要加启动电路,仿真一下简并点,只有1个就不用;工作点直接仿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