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通过命令行提取gds和cdl

楼主(2023-04-25):
请问如何通过一系列命令在指定位置生成指定的gds和cdl文件,
有大佬跟我说用   strmout   这个命令,有使用过的能给个使用这个命令的模板吗,我参考一下,或者有其它方式能产生gds和cdl也行。

网友:
procedure(StreamOut()
let((cv cell)
        cv=geGetEditCellView()
        cell=cv~>cellName
        unless(isDir(strcat("GDS1/" cell))
                   sh(strcat("mkdir -p GDS1/" cell))
                  )
        unless(cv~>cellViewType=="masklayout"
                   warn("%L %L %L is not layout view\n"
                            cv~>libName cv~>cellName cv~>viewName
                           )
                   return(nil)
                  )
        xstSetField("virtualMemory" "true")
        xstSetField("library" cv->libName)
        xstSetField("ToPCell" cv->cellName)
        xstSetField("View" cv->viewName)
        xstSetField("strmFile" strcat("opt/work/GDS1/OUT/ " cell  " / " cell ".gds" ))
        xstSetField("replaceBusBitChar" "true")
        xstSetField("showCompletionMsgBox" "false")
        ;if(member("tsmcN28"ddGetLibList()->name)
        ;   then xstSetField("enableColoring""true")
        ; )
        xstOutDoTranslat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