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形版图,无法生成L形abstract

楼主(2023-04-25):
我需要做pr。一个L形的layout,环了一圈pr boundary,抽取abstract,自动生成一个矩形的snap boundary 。pr时,snap boundary内空的地方工具不往里面place。 snap boundary,也不能切,浪费好大一块面积。是在哪里能把abstract 也抽成合layout一样形状,或者place时只识别pr boundary。

求助急急i!!

网友A:
弄个def ,这个方法很通用 ~~~

网友B: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def ,这个方法很通用 ~~~

我第一次做,能具体讲下吗,def该如何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这个overlap  layer是要自己去定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overlap  layer是要自己去定义吗

就和图中红框里的写法一样 在OBS下一行写  然后把你的L形layout分成两个矩形 分别用两个矩形的左下角和右上角的坐标来定义整个图的位置  就是图里36110到36113行里描述的那样  还有就是LEF开头的地方 CLASS 要是BLOCK

网友:
我第一次做,能具体讲下吗,def该如何加呢?
===
给个参考的def, 坐标自己改吧 ~~~

icc2 用read_def
innovus 用 defIn

255 Bytes, 下载次数: 12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2023-06-02):
在抽取過程中,GDS / LEF header / streamIn map 要先檢查名稱是否一致,建議以LEF header為主,如果GDS 階層分得不夠好,或是做工有問題,tool 會認不到或是認錯 prBoundary,導致抽取有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