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7中PEX最后一步的时候产生fatal error

楼主(2023-04-25):
cadence ic617中DRC,LVS都通过,PEX通不过,最后一步的时候产生fatal error,
Calibre ifo:
Calibre view generation encoutered a fatal error. please consult the logfile for messages.

Calibre.log
ERROR: The library inv01_n02 can not be found.     库inv01_n02是运行PEX的版图文件所在的库。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解决方法:1、sudo gedit /etc/profile

2、增加 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1

网友(2023-06-28):
大佬,我现在抽取PEX后,最后选择的不是masklayout,而是schmatic,但是最后出现了跟你同样的错误,请问你下你解决方法里,那2句命令是输入到哪里呀

网友(2024-05-20):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解决方法:1、sudo gedit /etc/pro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