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一个四个反相器加在一起,比较器中常见的电路

楼主(2023-04-25):
这种结构在比较器中经常看到,我的想法是首先他有个正反馈,可以整形,然后有一个滞回特性,抗干扰。

他有什么特殊的叫法吗

网友:
这不是锁存功能吗

网友A:
你是想说迟滞比较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说迟滞比较器吗?

嗯。。是的,,锁存器在里面的作用就是这个吧

网友: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latch,数字里面用的很多。两个latch串起来,做一个DFF,至于两侧的inverter,我猜只是用来做enable或者delay的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锁存器在里面的作用就是这个吧

图不全吧?你给的是部分电路吧?请给出比较全的才好判断,说不定就是个延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