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CD工艺中DN和DNW的区别

楼主(2023-04-26):
如图所示,请教一下各位。这个是30v的n管。TB就是nw,这里面TB和DN的(NW和DNW)区别是什么?是单纯的深度不一样,还是浓度也不一样。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提高d端耐压吗?怎么来实现提高耐压的?求大佬能解答一下

网友A:
是DN和nw;还是DN和DNW?

网友B:
看看这里关于LDMOS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N和nw;还是DN和DNW?

打错了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里关于LDMOS的描述

好的 谢谢

网友:
DNW 的D就是deep,所以深度比NW深,一般浓度比NW低,目的的确是提高D端耐压,因为相当于增加了漂移区电阻,在D端串联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里关于LDMOS的描述

非常感谢,真的u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