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比较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4-26):
左上角电容是干啥的呢,动态反馈电阻也不太懂

网友A:
你给图上的器件和net编个号吧,要不很难描述;基本上左边是偏置电流产生电路,中间是第一级比较,右边是第二级比较,然后直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图上的器件和net编个号吧,要不很难描述;基本上左边是偏置电流产生电路,中间是第一级比较,右边是第 ...

请问左上角的电容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左上角的电容有什么作用呢

滤波,你这个图应该少了一根线,左上角pmos应该是要使用二极管连接方式,将偏置电流转为偏置电压,这个偏置电压需要通过这个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你这个图应该少了一根线,左上角pmos应该是要使用二极管连接方式,将偏置电流转为偏置电压,这个偏 ...

谢谢大佬

网友:
cap -> current return path , reduce no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