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生成lib库时,output端口为什么需要insert buffer?

楼主(2023-04-26):
当output端口没有buffer隔断,直接生成lib库给顶层模块使用时,会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

1 output端口为复位输出,顶层design使用该lib时,会显示该复位端口的cap非常大
2 output端口为时钟输出,顶层design使用该lib时,该端口无时钟输出

大家是否有遇到过其他问题?
有大神可以解释下对于第2种情况,为啥时钟不会送出啊?

网友:
1.和你一条长net没加buffer一样; 2.时钟不应该是sdc在端口定义的吗?没定义,lib会产生?

楼主(2024-01-16):
原因应该是clock net 同时连接到reg/CK 和output port。导致output port变成startpoint,而不是feedthrough。希望大神给个更专业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