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ecker not found.instantistion must be of a visible checker

楼主(2023-04-26):
网上搜索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很多,能应用到我这里的。而且我已经在同一文件夹下放入了bsd_16bit的.v文件,就是一个加法器
Checker 'bsd_16bit' not found.  Instantiation 'bsd_x1' must be of a visible checker.

module Cordic_atan
(
        clk_50M,rst_n,
    x,
        y,
        ena ,
        finished,
        atan
);

input                                                   clk_50M;
input                                                   rst_n;
input                 [31:0]     x;
input                 [31:0]     y;
input                          ena ;

output                          finished;
output                [31:0]                 atan;

`define angle_0  32'd2949120   //45°*2^16
`define angle_1  32'd1740992 //26.5651°*2^16
`define angle_2  32'd919872  //14.0362°*2^16
`define angle_3  32'd466944   //7.1250°*2^16
`define angle_4  32'd234368   //3.5763°*2^16
`define angle_5  32'd117312   //1.7899°*2^16
`define angle_6  32'd58688   //0.8952°*2^16
`define angle_7  32'd29312   //0.4476°*2^16
`define angle_8  32'd14656   //0.2238°*2^16
`define angle_9  32'd7360    //0.1119°*2^16
`define angle_10 32'd3648    //0.0560°*2^16
`define angle_11 32'd1856        //0.0280°*2^16
`define angle_12 32'd896    //0.0140°*2^16
`define angle_13 32'd448    //0.0070°*2^16
`define angle_14 32'd257    //0.0035°*2^16
`define angle_15 32'd128    //0.0018°*2^16

parameter Pipeline = 16;
parameter K = 32'h09b74;        //K=0.607253*2^16,32'h09b74,

reg signed         [31:0]                 atan;
reg signed         [31:0]                 x0=0,y0=0,z0=0;
reg signed         [31:0]                 x1=0,y1=0,z1=0;
reg signed         [31:0]                 x2=0,y2=0,z2=0;
reg signed         [31:0]                 x3=0,y3=0,z3=0;
reg signed         [31:0]                 x4=0,y4=0,z4=0;
reg signed         [31:0]                 x5=0,y5=0,z5=0;
reg signed         [31:0]                 x6=0,y6=0,z6=0;
reg signed         [31:0]                 x7=0,y7=0,z7=0;
reg signed         [31:0]                 x8=0,y8=0,z8=0;
reg signed         [31:0]                 x9=0,y9=0,z9=0;
reg signed         [31:0]                 x10=0,y10=0,z10=0;
reg signed         [31:0]                 x11=0,y11=0,z11=0;
reg signed         [31:0]                 x12=0,y12=0,z12=0;
reg signed         [31:0]                 x13=0,y13=0,z13=0;
reg signed         [31:0]                 x14=0,y14=0,z14=0;
reg signed         [31:0]                 x15=0,y15=0,z15=0;
reg signed         [31:0]                 x16=0,y16=0,z16=0;
reg signed  [31:0]      x_in=0,y_in=0,z_in=0;
reg         [5:0]           count;

reg signed         [31:0]                 x_n0=0,x_p0=0,y_n0=0,y_p0=0,z_n0=0,z_p0=0;
reg signed         [31:0]                 x_n1=0,x_p1=0,y_n1=0,y_p1=0,z_n1=0,z_p1=0;

wire signed         [31:0]                 sum_x1_n=0,sum_x1_p=0,sum_y1_n=0,sum_y1_p=0,sum_z1_n=0,sum_z1_p=0;
wire signed         [31:0]                 sum_x2_n=0,sum_x2_p=0,sum_y2_n=0,sum_y2_p=0,sum_z2_n=0,sum_z2_p=0;

always@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ount <= 6'b000000;
        else if( ena  )
          begin
                if( count!=6'b010010 )
                     count <= count+6'b000001;
                else if( count == 6'b010010 )
                    count <= 0;
          end
        else
          count <= 6'b000000;
end

assign finished = (count == 6'b010010)?1'b1:1'b0;

1
2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3    begin
4            if(!rst_n)
5               begin
6                    x0 <= 1'b0;
7                    y0 <= 1'b0;
8                    z0 <= 1'b0;
9               end
10           else
11              begin
12                   x0 <= x_in<<<16;
13                   y0 <= y_in<<<16;
14                   z0 <= 32'd0;
15                   //接下来给x0 y0 z0编码 首先要转化为冗余2进制才能进行编码
16                   x_n0<=32'b0;x_p0<=x0;
17                   y_n0<=32'b0;y_p0<=y0;
18                   z_n0<=32'b0;z_p0<=z0;
19              end
20   end
21
22
23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24   begin
25           if(!rst_n)
26           begin
27                   x1 <= 1'b0;
28                   y1 <= 1'b0;
29                   z1 <= 1'b0;
30           end
31           else if(y0[31]==1'b1)//Di is -1;
32           /*
33           begin
34         x1 <= x0 + ((~y0)+1'b1);
35         y1 <= y0 + x0;
36         z1 <= z0 + ((~`angle_0)+1'b1);
37           end
38   */
39   bsd_16bit      bsd_x1(
40                   .rst_n(rst_n),
41           .x_n(x_n0),
42           .x_p(x_p0),
43           .y_n(y_n0),
44           .y_p(y_p0),
45           .sum_n(sum_x1_n),
46           .sum_p(sum_x1_p),
47                   .sum()
48       );
49   assign x_n1=sum_x1_n;
50   assign x_p1=sum_x1_p;
51       bsd_16bit       bsd_y1(
52                   .rst_n(rst_n),
53           .x_n(y_n0),
54           .x_p(y_p0),
55           .y_n(x_n0),
56           .y_p(x_p0),
57           .sum_n(sum_y1_n),
58           .sum_p(sum_y1_p),
59                   .sum()
60       );
61   assign y_n1=sum_y1_n;
62   assign y_p1=sum_y1_p;
63       bsd_16bit       bsd_z1(
64                   .rst_n(rst_n),
65           .x_n(z_n0),
66           .x_p(z_p0),
67                   .y_n(0),
68                   .y_p(32'b01011010000000000000000),
69           .sum_n(sum_z1_n),
70           .sum_p(sum_z1_p),
71                   .sum()
72       );
73   assign z_n1=sum_z1_n;
74   assign z_p1=sum_z1_p;
75
76           else
77           begin  //Di is 1;
78         x1 <= x0 + y0;
79         y1 <= y0 + ((~x0)+1'b1);
80         z1 <= z0 + `angle_0;
81           end
82   end
83
84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85   begin
86           if(!rst_n)
87           begin
88                   x2 <= 1'b0;
89                   y2 <= 1'b0;
90                   z2 <= 1'b0;
91           end
92           else if( y1[31]==1'b1)
93      begin
94           x2 <= x1 - (y1 >>> 1);
95           y2 <= y1 + (x1 >>> 1);
96           z2 <= z1 - `angle_1;
97      end
98      else
99      begin
100         x2 <= x1 + (y1 >>> 1);
101         y2 <= y1 - (x1 >>> 1);
102         z2 <= z1 + `angle_1;
103     end
104  end
105
106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107  begin
108          if(!rst_n)
109          begin
110                  x3 <= 1'b0;
111                  y3 <= 1'b0;
112                  z3 <= 1'b0;
113          end
114          else if( y2[31]==1'b1)
115     begin
116         x3 <= x2 - (y2 >>> 2);
117         y3 <= y2 + (x2 >>> 2);
118         z3 <= z2 - `angle_2;
119     end
120     else
121     begin
122         x3 <= x2 + (y2 >>> 2);
123         y3 <= y2 - (x2 >>> 2);
124         z3 <= z2 + `angle_2;
125     end
126  end
127
128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129  begin
130          if(!rst_n)
131          begin
132                  x4 <= 1'b0;
133                  y4 <= 1'b0;
134                  z4 <= 1'b0;
135          end
136          else if( y3[31]==1'b1)
137     begin
138         x4 <= x3 - (y3 >>> 3);
139         y4 <= y3 + (x3 >>> 3);
140         z4 <= z3 - `angle_3;
141     end
142     else
143     begin
144         x4 <= x3 + (y3 >>> 3);
145         y4 <= y3 -(x3 >>> 3);
146         z4 <= z3 + `angle_3;
147     end
148  end
149
150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151  begin
152          if(!rst_n)
153          begin
154                  x5 <= 1'b0;
155                  y5 <= 1'b0;
156                  z5 <= 1'b0;
157          end
158          else if( y4[31]==1'b1)
159     begin
160         x5 <= x4 - (y4 >>> 4);
161         y5 <= y4 + (x4 >>> 4);
162         z5 <= z4 -`angle_4;
163     end
164     else
165     begin
166         x5 <= x4 + (y4 >>> 4);
167         y5 <= y4 - (x4 >>> 4);
168         z5 <= z4 + `angle_4;
169     end
170  end
171
172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173  begin
174          if(!rst_n)
175          begin
176                  x6 <= 1'b0;
177                  y6 <= 1'b0;
178                  z6 <= 1'b0;
179          end
180          else if( y5[31]==1'b1)
181     begin
182         x6 <= x5 - (y5 >>> 5);
183         y6 <= y5 + (x5 >>> 5);
184         z6 <= z5 - `angle_5;
185     end
186     else
187     begin
188         x6 <= x5 + (y5 >>> 5);
189         y6 <= y5 - (x5 >>> 5);
190         z6 <= z5 + `angle_5;
191     end
192  end
193
194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195  begin
196          if(!rst_n)
197          begin
198                  x7 <= 1'b0;
199                  y7 <= 1'b0;
200                  z7 <= 1'b0;
201          end
202          else if(y6[31]==1'b1)
203     begin
204         x7 <= x6 - (y6 >>> 6);
205         y7 <= y6 + (x6 >>> 6);
206         z7 <= z6 - `angle_6;
207     end
208     else
209     begin
210         x7 <= x6 + (y6 >>> 6);
211         y7 <= y6 - (x6 >>> 6);
212         z7 <= z6 + `angle_6;
213     end
214  end
215
216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217  begin
218          if(!rst_n)
219          begin
220                  x8 <= 1'b0;
221                  y8 <= 1'b0;
222                  z8 <= 1'b0;
223          end
224          else if(y7[31]==1'b1)
225     begin
226         x8 <= x7 - (y7 >>> 7);
227         y8 <= y7 + (x7 >>> 7);
228         z8 <= z7 - `angle_7;
229     end
230     else
231     begin
232         x8 <= x7 + (y7 >>> 7);
233         y8 <= y7 - (x7 >>> 7);
234         z8 <= z7 + `angle_7;
235     end
236  end
237
238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239  begin
240          if(!rst_n)
241          begin
242                  x9 <= 1'b0;
243                  y9 <= 1'b0;
244                  z9 <= 1'b0;
245          end
246          else if(y8[31]==1'b1)
247     begin
248         x9 <= x8 - (y8 >>> 8);
249         y9 <= y8 + (x8 >>> 8);
250         z9 <= z8 - `angle_8;
251     end
252     else
253     begin
254         x9 <= x8 + (y8 >>> 8);
255         y9 <= y8 - (x8 >>> 8);
256         z9 <= z8 + `angle_8;
257     end
258  end
259
260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261  begin
262          if(!rst_n)
263          begin
264                  x10 <= 1'b0;
265                  y10 <= 1'b0;
266                  z10 <= 1'b0;
267          end
268          else if( y9[31]==1'b1)
269     begin
270         x10 <= x9 - (y9 >>> 9);
271         y10 <= y9 + (x9 >>> 9);
272         z10 <= z9 - `angle_9;
273     end
274     else
275     begin
276         x10 <= x9 + (y9 >>> 9);
277         y10 <= y9 - (x9 >>> 9);
278         z10 <= z9 + `angle_9;
279     end
280  end
281

283  endmodule

楼主:
我在问题代码前后加了begin end就只剩以下问题** Error: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budiaoyong_arc/bsd_xyarc.v(221): Checker 'bsd_16bit' not found.  Instantiation 'bsd_x1' must be of a visible checker.
** Error: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budiaoyong_arc/bsd_xyarc.v(233): Checker 'bsd_16bit' not found.  Instantiation 'bsd_y1' must be of a visible checker.
** Error: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budiaoyong_arc/bsd_xyarc.v(245): Checker 'bsd_16bit' not found.  Instantiation 'bsd_z1' must be of a visible checker.
** Error: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budiaoyong_arc/bsd_xyarc.v(221): A begin/end block was found with an empty body.  This is permitted in SystemVerilog, but not permitted in Verilog.  Please look for any stray semicolons.
** Error: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budiaoyong_arc/bsd_xyarc.v(233): A begin/end block was found with an empty body.  This is permitted in SystemVerilog, but not permitted in Verilog.  Please look for any stray semicolons.
** Error: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budiaoyong_arc/bsd_xyarc.v(245): A begin/end block was found with an empty body.  This is permitted in SystemVerilog, but not permitted in Verilog.  Please look for any stray semicolons.

楼主:
问题应该是 模块例化不能在always里面 把他拿到always外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