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库做PEX时mom电容被重复提取

楼主(2023-04-26):
用的smic工艺库,mom电容被重复抽取,xcell也有,内容如下,应该是没起作用,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怎样能解决这个重复抽取的问题呢

网友A(2023-06-19):
Hi,我好像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加入x-cell也会重复提取,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我好像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加入x-cell也会重复提取,楼主怎么解决的

xcell搭配用gate-level就行了,听说会有误差,但是我仿的感觉还好

网友:
谢谢!我后来也用了Gate Level ,但是好像xcell没有作用,在transcript里面显示了warning,而且还是会出现重复提取的问题,这种情况请问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不好意思哈,这个论坛用的不熟,刚刚我回复的消息不知道发到哪去了
我用了Gate Level,但是xcell好像不起作用,Transcript中显示了warning,还是会存在重复提取问题

网友:
写成这样试一试     mom_5t_ckt*  [mom_5t_ckt*]  -I

网友:
谢谢,好像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x-cell文件要改,还是xcell和lvs或者某个文件对应不上,问了smic方他们目前还没给解答

网友:
我记得可以加个语句不抽取他的寄生

网友:
是的,我用PEX IGNORE...可以筛掉metal间的寄生cc,现在想看看怎么样才能用xcell,我感觉很有可能是需要修改xcell——list

网友A:
这周把问题解决了:
1. 我这里x-cell不起作用的原因是在电路设计过程中没有把mom_ckt进行block,此时需要修改cells文件,或者在设计过程中把mom_ckt进行block。
2. PEX ignore capacitance 可能会对pex进行误操作,我看了抽取寄生的结果和仿真结果,使用x-cell和pex ignore两种方法有一点差异,也不知道会不会对某些case产生大的影响。还是更建议使用x-cell。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A:
这周把问题解决了:
1. 我这里x-cell不起作用的原因是在电路设计过程中没有把mom_ckt进行block,此时需要修 ...

请问您第1点中提到的“把mom_ckt进行block”,具体是如何block的呢?

网友:
就是自己做个symbol命名,相当于一个反相器的block里面放两个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