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的低频PSRR过低

楼主(2023-04-26):
请问下各位,我搭建的是这种最基础的BG结构。环路增益有72dB,运放的开环增益是71.4dB。但是我的低频PSR只有23dB,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带隙输出正常吗,运放的正负输入端是不是接反了,INP接左边,INN接右边才对,负反馈要强于正反馈才行

网友:
INN是运放负输入吧,那假设它增大,则运放输出减小,PMOS电流增大,再增大运放负输入端,这是正反馈应该接没有电阻的一端才对吧,,,你VREF稳定嘛?

网友:
放大器应该是接反了

楼主:
哦哦,这个运放没有接反,是稳定的,是我的symbol的正负极标反了,之前运放是个OTA,后来改成两级的之后忘记改了

楼主:
各位大神对我这个PSRR还有什么建议吗,我这个的PM在典型工艺角下是60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帮帮忙哇

网友:
current mirror use cascode or length split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小弟刚刚发现问题所在了,启动电路不太稳定,所以没法完全关断,导致有漏电,PSRR才会这么反常

网友:
需要看Error amplifier的结构

网友:
PMOS cascode, error amp schematic need chec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