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什么是OADM光分插复用器

楼主(2023-04-26):
文章导读:
什么是OADM光分插复用器
光分插复用器的功能
光分插复用器的类型(FOADM, TOADM)
OADM的应用

1、什么是OADM光分插复用器
由不同的光通道进出单模光纤。 它的主要功能是在不影响其他波长信道传输的情况下,选择性地下载或上传一个或多个波长信道。 OADM设备是全光网络的关键设备之一。
“上路(Add)”是指设备向现有多波长 WDM 信号添加一个或多个新波长通道的能力,而“下路(Drop)”是指下载或移除一个或多个通道通往本地信号,将这些信号传递到另一网络路径,并且不影响现有其他波长信道按原有路线传输。

2、光分插复用器的功能
传统的 OADM 由光复用器、光解复用器和介于它们之间的一种重构方法,即在光解复用器、光复用器和一系列进展信号分插的端口之间进展路径重构的方法。

上下路分插单元是OADM的核心实现功能,能够从传输的多个波长中选择性的上下路某个波长信号,或仅仅通过某个波长信号,但不影响其他波长信道的传输。MUX将波长通道进展复用后传输至一根输出光纤,而DEMUX在输入光纤上将波长进展别离后传输至端口。这一重构过程可通过光纤跳线或光开关实现。

OADM具体的工作过程如下:从线路来的WDM信号输入包含λ1到λ4四个波长信道,其中根据业务需求,有选择地下载(Drop)λ2(B)和λ4(D)波长信道到本地,相应地上路(Add)本地的不同λ2(E)和λ4(F)波长信道,和其它与本地无关的波长信道复用在一起后,从OADM的线路输出端输出。
3、光分插复用器的类型(FOADM, TOADM)
根据可实现上下波长的灵活性,OADM可分为固定波长OADM(FOADM)和可重构OADM(ROADM)。FOADM通常用于固定的通信网络,其波长通道预设置好,无法更改。TOADM则较为灵活,其波长通道可以调整至任何波长,适应性较强。

FOADM (Fixed Optical Add-Drop Multiplexer, 固定光分插复用器)只能上路和下路固定波长的信道,相对于ROADM而言,不能动态地随意调整设定。

图为FOADM的简单示意图。 首先,demux将所有波长分离,将指定的波长下路分到本地节点,其余波长通过节点。 同时上路添加另一个本地指定波长,以及通过 Mux 驱动到下一个节点的其他波长。FOADM就是你不能临时改变上/下路波长,因为它都是固定设置好的。
常见的FOADM可分为薄膜滤光片型(TFF型)、光纤布拉格光栅(FBG型)和集成平面阵列波导光栅(AWG型)三种。 从频段上,FOADM可分为DWDM OADM和CWDM OADM。

ROADM(Reconfigurable Optical Add-Drop Multiplexer,可重构光分插复用器)是一种使用在密集波分复用(DWDM)系统中的器件或设备,其作用是通过远程的重新配置,可以动态上路或下路业务波长。也就是说,在线路中间,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指配上下业务的波长,实现业务的灵活调度。通常选择WSS(光波长选择开关)来实现分插复用任意的单波或多波信号。

为了实现无阻塞的波长交换和上/下载,新一代ROADM节点要求具有无色、无方向性和无竞争(Colorless, Directionless and Contention-less)的特点,这就是CDC-ROADM。CDC-ROADM的优势在于可以在任意端口上传下载任意频段,同时解决了同一个频段不能放在同一条路径上的问题,大大降低了故障恢复的难度效率。ROADM节点通常由波长选择开关(WSS)和其他模块组成,CDC(无色、无方向性和无竞争)功能取决于ROADM节点的结构,而灵活带宽功能则取决于其中的关键模块WSS。与固定光分插复用器不同,ROADM 允许在线重新配置且不影响流量。

基于成本考虑,现有的城域网主要是基于CWDM和FOADM(固定光分叉复用器)技术,为了升级网络,之前应用于骨干网中的DWDM和ROADM(可重构光分叉复用器)技术,有望下沉至城域网。

4、OADM的应用
城域网MAN
由于OADM的灵活性,主要应用于MAN(城域网),其组网灵活、易于网络升级和扩大规模,是城域网应用理想的多业务传输平台。在DWDM城域网结构中,OADM(光分插复用器)是最关键的部件,需使用大量的OADM,它的作用是在DWDM环路中灵活地添加分离波长。
光交叉连接OXC
OADM是全光网的关键的产品,它无需光电转换,不受电子瓶颈影响,可透明传输数据,组网灵活可靠。

随着人们对信息的不断需求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通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OADM(Optical Add-Drop Multiplexer)作为光纤通讯系统中的一种核心设备,为网络通讯提供了重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