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问题请教

楼主(2023-04-26):
我有一段代码DC综合的时候报错:syntax error。具体代码如下:
paramter DEPTH =1 << 4;

......

  for(int i=0;i<DEPTH;i=i+1)----这里报错,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确定不是parameter没拼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parameter没拼对吗

是parameter,不好意思,我发帖子时候,抄错了。源码中是parameter,没问题

网友B:
你语法检查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语法检查能过?

我说过了,我的意思是:我发帖的时候抄错了,实际是parameter,大家不要纠结parameter,不是这里,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工具就会告诉我这一行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过了,我的意思是:我发帖的时候抄错了,实际是parameter,大家不要纠结parameter,不是这里,如果是 ...

不是纠结你复制粘贴或者抄写出错。我的意思是你真实的代码lint检查是不是没报错,而DC报了错。

网友B:
如果你原始代码中是int的话,是不是这个报错?我记得应该是integer

网友:
7楼正解,把int改成integ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原始代码中是int的话,是不是这个报错?我记得应该是integer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