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悬赏求助!run PEX后器件重叠 无法解决,大牛们来救救孩子

楼主(2023-04-26):
请教一下大家,我跑完PEX后,到了Calibre View这个界面之后 设置如下图,然后得到的器件Drain Source等等会重叠导致有了连接关系,尝试过把Calibre View界面里Magnify Instance By 这个选项调节为 m小于1的值,但是得到的结果只有一条直线,没有任何器件,后续尝试过不同的 Device Placement均为一条直线 没有器件。
看过论坛许多帖子发现基本重叠后调节Magnify 小于1就可以解决 ,但是不知道我这个是什么情况,一周了实在没有解决办法,希望有类似经验的大牛们能帮忙瞧瞧,感激不尽!
PS:选择的提取类型是Gatelevel  R+C+CC

网友A:
你是不是抽取的gate 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抽取的gate level

是的 我试过transistor level 只要m>1的话 出来的calibre就是一条直线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疑惑 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试过transistor level 只要m>1的话 出来的calibre就是一条直线

选择transistor level, Device Placements选择layout location,如果选择Arrayed,它是自动排列,如果你要后仿不影响,如果你要看寄生信息,直接看抽出来的网表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transistor level, Device Placements选择layout location,如果选择Arrayed,它是自动排列,如果你 ...

感谢回复! 我主要是想提出来给电路去跑后仿,但是不知道这样出来的calibre文件器件重叠是否会影响后仿结果所以按你的建议就是选择transistor level 然后选择layout location 然后就可以跑后仿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主要是想提出来给电路去跑后仿,但是不知道这样出来的calibre文件器件重叠是否会影响后仿结 ...

一般选择transistor level,Device Placements选择arrayed, 是不会重叠的,后仿真也不影响;重叠是因为你选择了gate 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择transistor level,Device Placements选择arrayed, 是不会重叠的,后仿真也不影响;重叠是因为你 ...

还是会重叠 基本所有的情况我都试过了 但是仍是这样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这样子可以去后仿吗

网友B:
try: Magnify instances by 0.1 instead of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y: Magnify instances by 0.1 instead of 1???

不知道为啥 Magnify instance by 只要<1 出来的calibre就是一条直线 没有任何器件 这才是我最困惑的点 不然按理来说 只要<1 器件距离就可以被拉开

网友C(2024-04-28):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我怀疑是PDK的问题 ,常规的解决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D(2025-04-18):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用的是S家的PDK,感觉也是PDK的问题,因为寄生器件的symbol是可以按那个比例缩小的,但是他原本的S家库的symbol就无法缩小,我看有帖子说不ckeck&save直接调用calibre能解决,问了电路,电路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情况和您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用的是S家的PDK,感觉也是PDK的问题,因为寄生器件的symbol是可以按那个比例缩小的,但 ...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SMIC的工艺呢?我是用.18um BCDA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