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直流仿真,点op没有其他参数

楼主(2023-04-26):
各位大佬:

问题描述:用smic18bcd工艺,仿真普通管子正常,可以在设置里面设置出显示gm,仿真ldmos等就无法显示gm参数,点击计算器的caculate里的OP,里面的list也只有id vgs vds vth vdsat等五个参数,想问一下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有的工艺就显示很完备,但有的工艺就显示几项甚至不显示

网友:
工艺问题吧

网友A:
这个可能需要修改这个器件的cdf 参数,得具体看情况,你可以试着搜搜cdf 是什么,如何修改cd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需要修改这个器件的cdf 参数,得具体看情况,你可以试着搜搜cdf 是什么,如何修改cdf 。
...

我搜了,这个是smic18bcd工艺,普通的管子都是可以正常显示,但是dmos就是显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