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波特图和右半平面极点问题

楼主(2023-04-26):
右半平面极点由于在时域上无限发散所以导致系统不稳定,
但是在波特图中,极点都会引起20db每十倍频的增益衰减,右半平面极点还会增加90度相位裕度,这样看增益衰减+相位裕度增加,对系统来说不是更稳定了么?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我感觉是右半平面极点在波特图的相应不是这样的,但具体原因是什么不太清楚。

网友A:
我的个人理解是充要条件的关系。相位裕度满足,并不能绝对说系统是稳定的。但是系统稳定了可以说相位裕度肯定>45度

网友A:
波特图就是这样的 出现右半平面极点的时候 相位裕度增加 增益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个人理解是充要条件的关系。相位裕度满足,并不能绝对说系统是稳定的。但是系统稳定了可以说相位裕度肯 ...

相位裕度越大不是系统相应越慢么,阻尼系数越大,不就是越稳定么,右半平面极点一方面减小增益,一方面增大相位裕度,在波特图上看不是更加稳定吗。可是一旦存在右半平面极点时域响应趋于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图就是这样的 出现右半平面极点的时候 相位裕度增加 增益减小

这样不是和时域响应趋于无穷,系统不稳定出现矛盾了么,相位裕度增加,增益减小,在穿越0db时的相位裕度应该更大了,应该更稳定才对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右半平面极点由于在时域上无限发散所以导致系统不稳定",能具体解释下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半平面极点由于在时域上无限发散所以导致系统不稳定",能具体解释下为什么吗? ...

信号与系统右半平面极点的响应就是时域趋于无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半平面极点由于在时域上无限发散所以导致系统不稳定",能具体解释下为什么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位裕度越大不是系统相应越慢么,阻尼系数越大,不就是越稳定么,右半平面极点一方面减小增益,一方面增 ...

不是的  相位裕度越大并不能说系统稳定 这个结论是在系统没有右半平面极点的情况下得出来的。 类似于高中学得充分不必要之类的关系

网友:
右半平面极点要避免,

网友(2024-06-27):
可能会导致,在180度时的环路增益>1了

网友(2024-08-09):
想问一下一般电路什么情况会出现右半平面极点呀?电路中没有补偿,但从幅频和相频曲线来看居然有一个右半平面极点。

网友(2024-11-18):
波特图的判断方法有局限性

网友(2025-02-14):
Nyquist Stability Criterion更严格一些,巴特豪森准则有时候不能正确判断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B:
"右半平面极点由于在时域上无限发散所以导致系统不稳定",能具体解释下为什么吗? ...

拉斯变化

网友(2025-06-26):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你可以看信号与线性系统那本书里面有讲解对于不同极零点对于信号在时域上面的响应

网友C:
简而言之,因为你前一句话的右半平面极点指的是闭环函数close loop gain;
而后一句话波特图上指的是开环环路函数open loop gai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而言之,因为你前一句话的右半平面极点指的是闭环函数close loop gain;
而后一句话波特图上指的是开环环 ...

同意你说的观点。我想进一步请教一下,如果是开环的环路出现右半平面极点对于系统来讲能不能接受呢?

网友(2025-08-29):
波特图是“稳态正弦响应”的工具,只反映稳态下系统对正弦输入的比例响应,并不包含“自然响应是否衰减”。换句话说,波特图隐藏了时域上的发散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你说的观点。我想进一步请教一下,如果是开环的环路出现右半平面极点对于系统来讲能不能接受呢? ...

openloop的RHP可以接受, 提供的是幅度衰减,phase超前,是有利于稳定的

网友(2025-09-29):
你说的是巴克豪森判据,但是巴克豪森判据既不是稳定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实际上最准确的判据是奈奎斯特判据,根据响应的奈奎斯特曲线和柯西幅角定理来判断的。而且你也说了出现rhp极点时系统的时域响应趋于无穷,响应都趋于无穷了不就是不稳定吗?

网友:
右半平面的极点一般两个可能
1. 对应h(t)的不收敛。y(t)=h(t)*x(t)也不收敛,所以系统不稳定
2. 对应h(t)是非因果的。h(t)=exp(2t).u(-t),收敛但是anticausal
频域分析只是频域的数学,时域的信号是信号本身

s是复数,频域的变化需要复平面的Y轴包含于R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