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振荡器占空比一般设计多少合适

楼主(2023-04-26):
各位大神设计DC-DC芯片时,振荡器的占空比一般设计多少。

这个振荡器用作时钟,那么振荡器的占空比设计多少合适。

网友A:
一般OSC的占空比是50%吧,用于DC-DC占空比你后面还是要加调制的,看你调制的需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OSC的占空比是50%吧,用于DC-DC占空比你后面还是要加调制的,看你调制的需求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