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3-04-26):
这是电路图,仿真dc电压0-7v

然后把dc仿真范围换成7v-0v就问题解决了

请问一下具体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有没有大哥回复一下的

网友A:
V2设置的太大了怎么都20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设置的太大了怎么都200V了

这个是高压的,可以设置2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