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 error

楼主(2023-04-26):
在面试的时候 遇到了这样的一个 问题  。
question:  上面的代码 这也写 有什么不妥之处,  电路会综合成什么样子?
请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对于仿真来说,因为A和B没有在事件列表里,所以实际上还是只有rstn能复位C。对于综合来说,这种写法是不允许的,复位信号只能有一个

网友:
带异步复位的的触发器,但是复位信号会输入至d端组合逻辑,时序检查会有麻烦

网友:
这个写法肯定是有问题,综合工具不会认的。
从目前的写法来分析是想:rst_n是异步复位,A和B是同步复位,
所以正确的写法是: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 1'b0;
else if(A|B)
   C <= 1'b0;
else
   C <=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