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比较器同步时钟产生

楼主(2023-04-26):
请问一下我设计的同步时钟产生比较器时钟为什么不是平的,是这种弯曲的

网友A:
既然是同步逻辑,主CLK经过Level Shift就能产生比较器时钟了吧。
不过你电路也没放出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同步逻辑,主CLK经过Level Shift就能产生比较器时钟了吧。
不过你电路也没放出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

时序图是这样的,我把供电电压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同步逻辑,主CLK经过Level Shift就能产生比较器时钟了吧。
不过你电路也没放出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

我那张图里面没有放主CLK的时钟,用了一个理想的高频时钟信号与主时钟信号来产生比较器信号。

网友:
finite rise/fall times... check clock driver and loading and supplies..

网友B:
不好意思,看到你这个“弯曲的” 词语,不小心笑出了声,好可爱,很形象。

如果你是指上升沿的这个弯曲的,是输出驱动能力的问题吧,有限驱动能力的情况下上升下降都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看到你这个“弯曲的” 词语,不小心笑出了声,好可爱,很形象。

嗯嗯,我把供电电压提高了之后就好啦,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are you using dynamic logic in the clk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