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IC-CAP_2020安装后报错!

楼主(2023-04-26):
救!IC-CAP_2020安装后报错!

错误如下,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错误截图

错误截图

网友(2024-05-28):
可以再提供更多信息吗

网友A(2025-05-18):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卸载重装后就好了。也不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这个是环境变量的问题,主要是ICCAP调用ADS的仿真器,环境变量错误导致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