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的EM仿真,整体版图和分块版图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3-04-26):
请教各位ICer,想问一下ADS的EM仿真一个整体版图A,把版图整体代入到原理图进行联合仿真,性能很差; 但是若在原理图里面放两个一模一样的版图,记为A1\A2,一部分在原理图里接在A1上,剩下的电路接在A2上,这样合起来仿真,结果就是OK的,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也试过把分开的两部分在版图里面间隔100um放置,按理这个时候的耦合也弱了很多,但是只要用一个版图仿真,结果就很差,望各位答疑解惑

楼主:
如图片所示,工作频率在2.5G

网友A:
Sch-->EM 一部分一部分加进去,上来就整个layout EM,耗费仿真资源不说,新手根本无法判断哪里出了问题。在添加局部EM仿真进去的过程中,查看哪些指标恶化了,再思考为什么恶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h-->EM 一部分一部分加进去,上来就整个layout EM,耗费仿真资源不说,新手根本无法判断哪里出了问题。在 ...

之前是一部分一部分加进去的,加到最后一个电容的时候,这个大电容EM里分成了3个小电容,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个高度太长引起的性能恶化,怎么优化这个版图的电容,性能就是回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是一部分一部分加进去的,加到最后一个电容的时候,这个大电容EM里分成了3个小电容,不知道是不是由 ...

你这个电容单独仿一下,大电容容易变电感。

网友A:
是MIM么,如果是MIM, 把via放在长边,不要放在短边Q值好些,版图也只能这么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MIM么,如果是MIM, 把via放在长边,不要放在短边Q值好些,版图也只能这么玩了 ...

是的MIM电容, 我在想这个电容放进去性能差别很大,而信号是从左到右,但这个电容太长了,相当于信号是从电容的最左边边缘灌入了?与信号馈入方式有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容单独仿一下,大电容容易变电感。

单独放过这个电容,容值都是对了,大小也还好,就12pF. 如果我把这个电容单独提出来仿真版图,然后跟另外的整体版图一起仿真就是oK, 但我若把这个电容合到整体版图里面,性能就差很多,调整这个电容性能也出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放过这个电容,容值都是对了,大小也还好,就12pF. 如果我把这个电容单独提出来仿真版图,然后跟另外 ...

用三维视角看一下,电容与后续电路的电气连接是否正确,有没有什么地方短接了或没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