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停止正在运行的ocean仿真

楼主(2023-04-26):
RT,请问各位大佬,除了kill -9直接杀进程这种方法外,ocean中用什么快捷键或者指令可以停止正在运行的ocean仿真?谢谢啊

楼主:
求助大佬们~谢谢啊

楼主:
好像CTRL+C,CTRL+Z都不行

楼主(2023-08-23):
把terminal关掉

网友:
直接杀就是正确的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terminal关掉

其实可以按Ctrl+c然后按enter就会发现程序被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