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 相关问题

楼主(2023-04-27):
萌新求助一下:
如果主机通过AHB访问某一个Slave,但是一直接收不到该Slave的响应信号,此时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网友:
总线挂死,一般系统自带WDT,超时需要复位。如果硬件自带monitor,无需操作,超时自动复位

网友:
1. CPU  WDT 死机 , 2 总线moniter 发现异常,主动关闭请求。 3(推荐),推荐slave 主动发起ack,错误访问也要有ack,送会error 参数就好,保证协议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