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一种提供bisa电压的结构不太能理解

楼主(2023-04-27):
小弟最近在看一个AB级运放,里面箭头所指的位置是为cascode提供bias电压(我的理解左边中间的那一对Pmos是类似于cascode结构的东西,如果有误希望有劳指正),用的是一个Pmos和Nmos的gate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种接法不会导致这几个mos的gate电压处于不定态,然后导致支路不能导通吗?

网友A:
不会,右侧电流已知,最下面的nmos是二极管连接方式,工作于饱和区,利用饱和区电流公式可计算其Gate端电压(为固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右侧电流已知,最下面的nmos是二极管连接方式,工作于饱和区,利用饱和区电流公式可计算其Gate端电压 ...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说因为Nmos和Pmos的gate是相连的,所以两个管子不会同时处于截至状态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说因为Nmos和Pmos的gate是相连的,所以两个管子不会同时处于截至状态是么?
...

这个NMOS和PMOS都是二极管连接方式,Nmos满足Vds>Vgs-vthmos满足Vds<Vgs-vth;都位于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NMOS和PMOS都是二极管连接方式,Nmos满足Vds>Vgs-vthmos满足Vds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