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怎么求?

楼主(2023-04-27):
如图,这个自偏置反相器的输入输出电阻怎么求?

网友:
小信号吗

楼主:
是的呀,自己都不会求了。。。。

网友A:
忽略掉寄生电容和mos的ro,从输入端看进去电阻为1/(gmp+gmn),从输出端看进去电阻为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略掉寄生电容和mos的ro,从输入端看进去电阻为1/(gmp+gmn),从输出端看进去电阻为RS ...

从输入和输出两端看进去的电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输入和输出两端看进去的电阻呢?

从输入和输出两端看进去电阻为:R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呀,自己都不会求了。。。。

你看看,这样对不对,就是写出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样对不对,就是写出小信号

我找了一下资料,可能提供的资料不全,看到这个有点类似,把C3看成电阻Rs,反相器电路看一半。估计可以用这个现成的公式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