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仿真后,针对某个静态点debug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3-04-27):
monte仿真后,针对某个静态点debug结果不一样。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那个结果才是对的

网友A:
这个时候debug时不一定还是之前随机的那个点,可以在mc设置一下只看这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debug时不一定还是之前随机的那个点,可以在mc设置一下只看这个点

多谢,请问在哪里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