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电路仿真用电感有什么用啊?

楼主(2023-04-27):
麻烦各位大佬教一下,负载的电感,与电压和地这里加电感是为了什么?

网友:
封装引线电感

网友A:
封装走线的电感,为了构造GND上的电压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走线的电感,为了构造GND上的电压噪声

您好,能说的更加详细与清楚吗?或者能给一些资料让我去查阅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能说的更加详细与清楚吗?或者能给一些资料让我去查阅了解吗

具体razavi封装那一章有讲,对于bond wire电感经验值是1nH/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