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去掉版图界面的背景格点和放大清晰度的问题

楼主(2023-04-27):
我在当前成去掉背景格点和放大了清晰度,然后shift+x进入到下一层的时候背景格点和清晰度就还原了。求解

网友A:
把0.01和2那两栏全部放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0.01和2那两栏全部放大就好了

好像不太行啊,我shift+x进入下一层还是有背景格点在

网友B:
最下面有一个save to library 把设置保存到整个library,这个根本原因还是你的当前版图设置和调用的版图设置不一样的原因,你shiftX相当于进入你调用的版图内,当然还会有grid,因为你没修改那个版图的显示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有一个save to library 把设置保存到整个library,这个根本原因还是你的当前版图设置和调用的版图设 ...

感谢感谢大佬,很有用,能在请教个问题吗,就是stretch handles这个选项我勾选上了,为什么MOS器件的源漏两端的金属和CT孔我不能拉伸呢

网友C:
有些pcell 没有做拉伸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pcell 没有做拉伸功能。

是的,这个要看PD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