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首位bit高还是低

楼主(2023-04-27):
新人学习

CCLiu的PHD论文上极板采样的CDAC的差分SAR ADC,其中有个疑惑,当用先比较后猜1这个方法时,首位只比较vip和vin,但是差分ADC应该是对vip-vin进行ADC,举例说明 vip=1.2 vin=1 和vip=0.4 vin=0.2对于该ADC来说由于首位都是vip>vin,那么首位都是1,
所以我想问1、推理来说0.2对应vref>0.4时候,首位应该为0,但是这里得到的是1,怎么解决?论文中没有此说明,所以没法理解
                2、实际应用的时候差分vip-vin=0.2,vref=0.6V 的时候,vip是随便取值比如我上面的两个例子还是 vip=0.7 vin=0.5?

网友A:
差分信号有正负,第一次比较相当于比较等到信号电压的符号,只要vip大于vin,第一位就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信号有正负,第一次比较相当于比较等到信号电压的符号,只要vip大于vin,第一位就是1 ...

谢谢回答,
举例说明,您的意思就是差分信号是解 -0.6~0.6 而不是0~1.2 ,那如果输入就是0~1.2的时候,怎么解呢? 还是说解不了,还是说论文中的结构不行,有vcm的可以
我个人想法当输入信号为-0.6~0.6时, vref取值0.6,而当输入0~1.2 ,vref取值1.2 好像这样也不行

网友A:
vref只要比单端信号的swing大就可以了,不然就会导致信号经过ADC以后,大于vref的部分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只要比单端信号的swing大就可以了,不然就会导致信号经过ADC以后,大于vref的部分失真 ...

了解了,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