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018 高压BCD工艺,在使用DTI的IO/ESD的GRring怎么加

楼主(2023-04-27):
50资产

背景:东部018 120V高压BCD工艺(带DTI隔离)(工艺库编号181abd18ba)中,我需要对连接PAD的二极管的加GRring
前提:东部确认回复GR加在DTI内部

电路:二极管NEG接PAD,POS接地

DTI器件的designrule:

二极管剖面图:num=2【注:POS和NEG对调一下,标反了】

我自己尝试在DTI内部加PTAP GRring后的剖面图【注:POS和NEG对调一下,标反了】

结果:自己加的环会报错,可能是我的问题,也可能是东部这个DTI option做的不好,有没有老哥做过东部DTI工艺的,求帮助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esd器件,接法应该是一样的。为了检查LU rule 所以我做了两个ESD接不同的pad, drc版本不确定啊。
...

东部回复了,是他们DTI option的漏洞,会在下一次PDK更新时优化掉;

PS:guardring确实是加在DTI外面,他们之前多次邮件回复guardring是加在DTI里面都是回复错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DRC错误的,要我自己再加

常规处理方式不是在NBL外加GR才行吗,才有收集效果,但是这个工艺DTI必须和N ...

我试了一下,直接调用edio_p_100,把环改成带dti的不报错啊,你报的是什么错误?

打散后可以再dti环里加p+sdpw ring 不能带GR层,我也觉得加这个环没什么用。

网友B:
感觉是不是他们自己理解错了,从DR里看是PTAP GR是要加在DTI外面啊,感觉DR图不会画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不是他们自己理解错了,从DR里看是PTAP GR是要加在DTI外面啊,感觉DR图不会画错吧 ...

是的啊,之前按图理解GR在DTI外面,但是也有LUP DRC问题误报,然后我们就去问工厂。工厂2次邮件都是确认回复,PTAP GR在DTI内部,我们自己的GR加错了,还说我们没认真看D&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不是他们自己理解错了,从DR里看是PTAP GR是要加在DTI外面啊,感觉DR图不会画错吧 ...

而且它D&M里面又描述说GR在DTI内部

网友A:
DB的意思是不是PDK已经加过了ring了,不需要额外再加ring, 你直接调用EDIO跑drc有错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的意思是不是PDK已经加过了ring了,不需要额外再加ring, 你直接调用EDIO跑drc有错误么? ...

有DRC错误的,要我自己再加

常规处理方式不是在NBL外加GR才行吗,才有收集效果,但是这个工艺DTI必须和NBL相切,然后GR又必须放DTI里面,所以有点想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直接调用edio_p_100,把环改成带dti的不报错啊,你报的是什么错误?

打散后可以再dti环里加 ...

这个器件的NEG连PAD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器件的NEG连PAD了吗

是的,加了pad和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加了pad和pin

我的报错:

应该是我们的option不一样吧,你有些检查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加了pad和pin

知道什么原因了,应该是工厂DRC rule问题,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在num=1时,此DRC没错,在num=2是,DRC会有乱报的LUP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加了pad和pin

就这样等工厂回复吧,信元已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加了pad和pin

咋今天来NEG接PAD还是报错啊,哭了感觉那天我以为对是POS接PAD跑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咋今天来NEG接PAD还是报错啊,哭了感觉那天我以为对是POS接PAD跑的啊

你有没有试过其他版本的drc文件呢?我验证edio_p_100v,只有需要做双环的LU.GR.1这个错误,通常这个是忽略的,没有其它LU的错误,diode finger 改成1、2、3都是一样,没帮到你,只能认为是文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试过其他版本的drc文件呢?我验证edio_p_100v,只有需要做双环的LU.GR.1这个错误,通常这个是忽略 ...

试过其他版本DRC了,之前以为是我对DRC文件的修改有问题,用没改过的也有错,暂时没思路了,等东部对接人回复邮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试过其他版本的drc文件呢?我验证edio_p_100v,只有需要做双环的LU.GR.1这个错误,通常这个是忽略 ...

你这边也是一样的接法吗? DRC只有1个错,那你的DRC版本和楼主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边也是一样的接法吗? DRC只有1个错,那你的DRC版本和楼主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吗?
...

因为是esd器件,接法应该是一样的。为了检查LU rule 所以我做了两个ESD接不同的pad, drc版本不确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esd器件,接法应该是一样的。为了检查LU rule 所以我做了两个ESD接不同的pad, drc版本不确定啊。
...

我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部回复了,是他们DTI option的漏洞,会在下一次PDK更新时优化掉;

PS:guardring确实是加在DTI外面, ...

DB的回复真难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版本:

因为DB涨价好久没用DB的工艺了,我的版本是3.1.0 的。

option里,opt_isodiff我原来没开,开了以后drc结果没变化;这项你为什么打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DB涨价好久没用DB的工艺了,我的版本是3.1.0 的。

option里,opt_isodiff我原来没开,开了以后drc结 ...

这个option是检查ISO里面diff间距的,我看有用就开了

网友C(2023-10-07):
请教大神们,你们在这个工艺的高压IO一般咋设计的?就是使用的他们规定的那些ESD器件吗?有没有用nch_ldmhs_80v这个器件做的?

网友:
power clamp用的是啥器件?

网友D(2024-01-12):
引用 楼主:
就这样等工厂回复吧,信元已给

请问后续的回复是什么,我现在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E:
老兄,你的工艺库能私一个吗

网友:
可以私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们,你们在这个工艺的高压IO一般咋设计的?就是使用的他们规定的那些ESD器件吗?有没有用nch_ldmhs ...

这个一般电路考虑的,我们要耐100V高压所以用的100V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后续的回复是什么,我现在有同样的问题

后续工艺更新后就只剩一个LU.D.5的false error,和东部开了一个会,说这是一个option check,type out with ris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你的工艺库能私一个吗

工艺库给不了哦,内部机密

网友F(2024-07-04):
我真是麻了,最近用的,所有接信号pad的器件都在报lu,都认不到他自己本身加的GR

网友G(2024-09-04):
大佬,能分享一下工艺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能分享一下工艺库嘛

你能把你公司的工艺库拿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真是麻了,最近用的,所有接信号pad的器件都在报lu,都认不到他自己本身加的GR ...

东部这个LU和ENS的错误有些的互相矛盾的,改了LU就出现ENS,修了ENS的话LU又出现问题

网友(2025-06-23):
引用 楼主:
我的报错:

楼主,忽视GR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报错:

楼主,GR这个错误能waive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GR这个错误能waive掉吗

不可以吧  不过是optioncheck   也就是自担风险了

网友:
请问一般基于什么考虑才使用DTI结构,或者说是什么产品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