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带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3-04-27):
目前在做一个100MHz的运算放大器,现在是59MHz的带宽但是相位裕度已经是负数了,带宽越大相位裕度越小,请问各位大佬怎么改进。

网友A:
次极点太大了,已经跑到GBW里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极点太大了,已经跑到GBW里面去了...

用电容补偿之后可以,把次极点拉回来但是带宽还是会变小

网友A:
还需要知道运放的负载电容有多大,好像你的test bench里面没有体现。次极点需要靠大电流来改善。偏置不要用电压源,要用电流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知道运放的负载电容有多大,好像你的test bench里面没有体现。次极点需要靠大电流来改善。偏置不要用 ...

只需要VN1和VN2用电流偏置就行是吧

网友A:
都要用电流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要用电流镜

多谢大佬,我去试试

网友:
这么大带宽感觉你得加一个零点进去,要不就是把主极点再推远点试试

网友B:
输出级功耗太小了,次极点频率较低,可以加大输出级功耗或者采用用前馈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级功耗太小了,次极点频率较低,可以加大输出级功耗或者采用用前馈结构 ...

请问前馈结构有比较详细的论文讨论吗?想看看

网友:
有参考文献可以分享以下吗

网友C:
加上偏置电路电流镜,vdc给电压不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
几个问题:
1.负载电容给的是多大?补偿电容给22fF是如何考虑的?我觉得小了
2.输出级的gm偏小了,可以加大输出级的电流
3.上面一个老哥所说的,加cascode或者sf来隔断前馈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偏置电路电流镜,vdc给电压不是一个好习惯

偏置我想通过带隙分压给,您看这样可行吗

网友:
你这个电路不完整,偏置电路也要设计的,特别是你这里用到了浮动电压源和浮动电流源,偏置要设计好。再一个是你的Cload呢?大带宽你得增加输入管的尺寸和电流,即gm,然后就是补偿电容Cc尽量小,虽然Cc小了稳定性会差,但你可以增加输出级电流来增加输出级的gm,进而拉开主次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置我想通过带隙分压给,您看这样可行吗

可以啊,带上带隙一起仿真就行